这硬盘是什么毛病?

楼主(2008-03-06):
硬盘是希捷7200.7的串口的,使用一年半,突然有一天开机进不了系统。放入光盘重作系统,当快要完成时兰屏,并且屏幕上全是英文(英文水平太低没看懂),冷启电脑,显示没找到硬盘,再冷启同样找不到硬盘。关机并断电,10秒后开机,显示有硬盘,放入光盘再重作系统,当要进入分区的那个阶段时,显示没有硬盘,也就是硬盘又消失了。冷启有时有硬盘,有时找不到硬盘。把此硬盘作从盘挂到另外一台电脑上,进入XP后,显示有2个硬盘的,用HD Tune扫描坏硬盘,在HD Tune上选择此硬盘开始扫描,但刚开始扫时就发现坏硬盘消失。用Diskgen软件光盘引导查开坏硬盘,发现主引导程序的80和55AA都在,在进一步查看硬盘时,硬盘再次消失,把硬盘卸下,看看电路板表面没有烧损痕迹,闻了闻也没有焦味,哎,谁知道这硬盘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把盘体和电路板之间的触点清洗一下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把硬盘清理一下   估计你硬盘有病毒  我的硬盘上月中病毒就出现了和你类似的情况  最后我全盘清零就好了

网友:
您的意思是说把电路板拆下来,清洗一下电路板背面和盘体,是这样吗?

网友:
把电路板和盘体的触电清洁一下就可以了,盘体没什么可清洁的

网友:
找个主芯片一样(不分容量)的板换上去试试

网友:
找不到硬盘 ,但硬盘也在转,刚开机 能找到硬盘,但冷启后就不一定能找到硬盘了,开机时间长了,硬盘也找不到,所以说不象是电源结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