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2S疑难故障

楼主(2008-03-06):
AOC-772S壳子后面型号是7K1r,不连主机二次电源不工作无高压,但可以用开关关机.连机后二次电源工作有高压无显示,测G1有-145V,G2有190V,三枪电压都有70V,灯丝电压6.3V,12V和80V供电都正常,还不能关机,而且二次电源有10V左右的跳变.此机的MCU和行场IC是一体的.检查行部分没发现问题,没思路了,请同行指点!!!

网友:
为什么连机后却不能关机了,拿掉二次电源管电压不跳变也不显示,也不能关机,

网友:
同步和总线电路有异常吗?这个CPU比较难找.如整机电压正常的话.前面提到的两个电路又无问题的话.可代换存储器试一下.

网友:
换上一空存储器24C08,故障不变,怀疑是MCU坏了,将MCU的X射线对地也不行

网友:
此机放了几天没修,今天拿出来全部还原,接主机加电居然有显示了,而且图象都正常,也能关机了,试了几下开关机正常,开始烤机,但用了大约30分钟后,发现不定时黑屏,黑屏之后马上又亮了,好的时候用一个小时都不会黑,坏的时候间隔时间很短,没法查

网友:
此机已排除虚焊,黑屏时测B+正常,12V也正常,就是G1负压有-145V,还有存储块2408的5脚和6脚的电压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