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能修好吗

楼主(2008-03-06):
我这里有好多的不显卡,这个花屏的较多,还有一些其它的故障,好多都修不好了,很想找到这方面的老师

网友(2008-04-08):
自己慢慢摸索了,看、肯定可以修好的。

网友:
我这里有几块也是花屏的,能不能整好呀?

网友:
深有同感 我这儿也有一张花屏的显卡  我自己不会修

网友:
自己修啥!很多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有那吗多就抖起来也能抖出来几个呀!自己漫漫来就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
既然有这么的显卡给你练习 最简单的就是用对比方法 拿个好的跟坏的对比测一下 问题容易找到

网友(2008-06-25):
可以好的,找下专业的维修点去维修

网友:
大多都是GPU空焊造成的。加焊下就OK了

网友:
绝对可以看是不是显卡内存虚焊   要不补一下  看

网友:
今天加焊一片7300的,最初花屏,加焊时同事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显卡也一起动了一下。冷却以后,阻值为0.完了,拆下重做。大家要小心呀

网友:
深有同感 我这儿也有张几花屏的显卡  我自己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