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USB口不能用了,拜求各位达人给支个招(已解决)

楼主(2008-03-07):
宏基aspire9102WLM的左侧USB口上接移动硬盘后出现无法识别的新硬件,刷了几次都没找到驱动,我的系统是XPSP2的,怀疑是接口电压不足,于是让朋友把移动硬盘自带的电源插上,结果刚插上,马上屏幕黑了,将盘拔了硬关机后再启动,但等了很久后才启动到系统画面,随后噩梦就来了,反复的集线器电涌提示,按网上提示将电源拔了,待机5小时,也想重做系统,但用系统安装盘恢复系统到一半就死机了,只能用备份的GHOST恢复,但那个集线器电涌总是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控制面板的系统里将这个USB ROOT停用了,今天索性把机器拆了,发现在USB插口处有一个正面上行标记为H152下行是G528的八针芯片直接和USB口相连,于是用指针万用表量了一个UCC+端对地电阻,发现正反电阻都在100欧姆,而对照右上脚仅存的USB口也有这个型号的芯片对地电阻正向是400欧,反向是400K,看来还是那个芯片烧了,这个芯片是有三个脚短接在一起和UCC+相连,其中一个脚和地连,附近有几个小到极致的电容电阻,开始怀疑是一个电容穿了,拆下后经测量均无问题,H152G528芯片坏了,可在网上翻的晕头混脑的也没找到这个芯片的一点信息 ,只好在这里发帖求助,可能哪位好心的高手指点一二了,再三感谢~
『4月23日,跑线后觉得这个芯片应该和TPS2034功能一样,但换上TPS2034后滑稽的是插上鼠标后开机不亮,关机后鼠标灯却亮了,看来这个芯片还是不能用TPS2034代换,在板子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开机+5v,我也实在是懒得再翻腾了,直接从右上方的那个USB口引一条电源线接上后,现在三个USB口都能用了,只是三个口用一个供电模块,多少有些不安定,但也算权宜解决了~再此向热心回复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网友:
我到没有拆开过本本.但是.按你说的.八只脚的芯片..
那不是所谓的芯片吧.是电感吧.....
图片有吗???

网友:
你的电子功底还是不错的,这确实是一个带过流保护的电源芯片。它会检测输出的输出电源,如果超过设定的电流(一般是750mA),它会发送一个OC#信号给南桥。系统就会提示集电器浪涌或者关闭USB的供电。个人感觉其它板上的USB供电芯片如果引脚定义相同就可以互相代换。实在找不到的情况下也可以去掉芯片,直接把输入输出端连起来。不用过份担心USB电压浪涌的问题,+5V供电也是有保护的。不过这样一来就不是提示浪涌了,而是直接关机保护。不过一般这个东西很少坏,坏得多的是接在输出端上的大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上的热情回复,开始我也觉的是并联到GND的150/10V钽电解电容漏电击穿了,但用烙铁将这个电容一脚断开后用表量后没发现异常,随后又在周围几个小贴片电阻电容上排查了一下,其中还整碎了一个电容,呵呵,但VCC+对地电阻一直都很小,而两个信号线好像对地电阻没什么问题,手里没有数字万用表没法测二极值,现在只能怀疑这个供电模块了,不是搞专业维修的,手里也没有可替换芯片,在百度上搜到这个论坛的,看到很多长知识的解答,感觉这里高手很多,所以就发帖求助了,另外还想知道坏的电容可以用光驱上贴片电容代替么,看体积光驱上用的最小电容也比那个捏碎的电容大很多

网友:
看来如何找到损坏元件的参数或如何修理的难度远远大于诊断一个故障啊,现在芯片的命名太乱了,没有统一标准,这个H152/G258如果按国标应该是HTTL系列的,但还是搞不懂到底属于芯片还是八脚场管呢,又找来一个图,感觉接线也很接近,但在没确定前不敢试啊,就怕烧了南桥,哪什么想法都没了

网友:
你追根问低要搞清楚他是芯片还是管子干嘛?你没这个没那个,告诉你也白搭!

是不是搞清楚后再去维修店,你好砍价啊?

网友:
^_^,楼上的何必动怒,翻看了很多资料越看越糊涂了,用双沟八脚场管是完全可以做在USB供电回路的,但单纯场管供电很脆弱,例如TOC2052一类的,而用MAX890就很好啊,是1.2A的P沟道低阻快通道响应模块,但后者内部建有防浪涌,限流保护,所以说它是应该叫场管还是供电模块呢,我有些混乱

网友:
你别想了,这个芯片不容易找到,除非你在广东深圳,一般的地方就算维修店也没现成的,

费了半天劲,你要竹蓝打水的

网友:
南桥 南桥 啦

网友:
看来是遇到难题了。我也支持你一下。如果有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话就好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线路了.
从其它的USB预留的地方接过去.把原来的地方切断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线路了,也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今天把这个IC用焊台给拆下来了,在板子上标记为U66芯片背面印的是DAC151503,看来这是这个芯片的真正型号了吧,并把左上脚的usb口这个同样型号的IC拆下来焊在右侧,开机后可以正常使用了,先来看来完全可以排除南桥的问题了,但这个DAC151503是什么类型和功能的芯片呢,另外在USB口正面那个印有5B的电容是不是钽电解电容啊,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希望不吝赐教,再三感谢了

网友:
这是卧式电解电容。。。。。。。。。。。。。。

网友:
谢谢热心回复的朋友,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DAC有的说是音频的,有的说是用在数字转换电路上的,又有的说是ADC-DAC转换电路,我都搞糊涂了,我直观感觉应该是保护开关吧或者是升压电路?

网友:
其实你一开始的分析就是对的,却对自己的分析没信心。这种芯片上面印的一般只是代号,不容易查出真正的型号。就算你知道型号,一个两个的商家一般也不会卖给你。想换就只有找其它废板上的,型号不需要一样,Pin定义相同就可以换。因为功能是一样的。
这是我剪下来的关于这种芯片的电路图。型号与你的不一定相同,但是原理是一样的。这只是一个功能非常简单的芯片,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热心朋友的几次回复,学习了,开始我也一直从限流保护方面着想,今天拆下后看到背面印有DAC151503,是有些不自信了,凭感觉DAC开头的IC都是用在数模转换或是音频上的,莫非这个USB口是用3.3V升压而来,这个坏的芯片是DC-DC芯片?看了朋友给的资料后感觉厂家没有理由放着5VSB电压不用,偏偏用3.3V升压后供USB,看来还应该是保护用芯片了,找到一个TPS2015D看功能和接线和本子上的完全一致,应该没问题了,修复后我会发帖知会大家了~

网友:
呵呵,两周过去了,故障是找到了,可这个芯片确实满世界得搜索不到啊,TPS2032居然停产了,^_^,哪位朋友知道可替换得芯片,要好找点得,谢谢

网友:
可以用G548B1  代换  HP  NX6120

网友(2008-04-14):
印有5B的电容是钽电解电容

网友:
现在是能用了,只是对于这个供电模块一直都没找到可替换的,心理总是有些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