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78的座怎么拆开上面的盖

楼主(2008-03-07):
请问478的座怎么拆开上面的盖

网友:
试一下小刀翅两边卡点吧~~~~~~~~~~~

网友:
还有个最好办的法,用一根针从cpu盖边上的卡面从上面插进去后翅起下边的沿,非常容易取下来

网友:
我原来用刀片 弄断过一个面。。。

网友:
从两边慢慢用刀片可以拆下来的,关键要稳的

网友:
除了两边有卡点外,还有在底座突出的那一端下面不小心也容易损坏。

网友:
拿个一字小螺丝刀,先撬左右,再撬下边就开了

网友:
我已经翘坏了两个了,郁闷。各位老师,你们在换CPU座时要不要把这个盖子取下来??

网友:
用女孩用的眉钳来拆比较好,过去菜大师说过,我也试验过,在别的帖子里也说过的。

网友:
我一直用刀片(有大概1cm宽的那种),从来没有弄坏过,另:换U座不须要拆盖。

网友:
我用的是修钟表用的小号起子拆,还没有拆坏过!

网友:
用小刀把四个扣子 挑开就可以了, 2个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我是用的摄子搞的,摄子挺好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