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样可以让RST测试自动运行

楼主(2008-03-07):
我现在用的RST 4.42版的在运行到测试画面时,必须要敲ENTER键才能运行.我想让它开机后直接进行测试,不需要敲ENTER键.不知那位老大的可以,或者需要怎样设置才行.先在这谢谢了!
设置

网友:
因为有时候想在测试的时候,可以同时进行其它的工作,有时开机后就忘了,再回来看还没开始跑,所以想如果能够自己运行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
是低 .... 一開機,就可以自動運行 ..... 然後去進行其他工作 ..... 多方便ㄚ

网友:
用软盘就可以自动运行...................

网友:
上面所说的是,两 个回 车 键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