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从淘宝上买的新4位诊断卡,唉,上当了,复位灯和时钟灯从没亮过

楼主(2008-03-07):
就是这款卡: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3I37CI&x_id=db2

卡和网上你发的图有差别,上到处是飞线,你宝上发的没飞线,芯片也歪着,片上也整的有点脏,除了这些有个更严重的问题,复位灯rst和时钟灯clk在任何情况下也没亮过,我昨天晚上在8块好主板上都试过了,这两个灯一个没反应。

引以为戒啊,不当面试,不要买哈

网友:
好的谢谢了啊~~~~~~~~~~~~~~~~~~~~~~~~~~~~~

网友:
你把卡上的所有元件都加焊一遍.

网友:
你怎么不找一下信誉高一些的,别贪便宜,。

网友:
4位卡要买就买PT090A的,怎么买这种呢?不过PT090A的价格拿来买这种买2个,都还有剩……

网友:
图片看着也不错哟!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时钟灯不亮,连换两个都不行.自己检查一下撒
复位检查一下复位脚到灯的线及灯和相连的电阻.时钟我是把晶振下的时钟线电阻换小好的

网友:
便宜摸贪。。~便宜摸贪。。
  我是在论坛上买的。  也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我也买了一个,时钟灯不亮,连换两个都不行.自己检查一下撒
复位检查一下复位脚到灯的线及灯和相连的电阻.时钟我是把晶振下的时钟线电阻换小好的

谢过,我去试试哈

网友:
为何不在论坛里买工具,我发过一次配件,没有令我失望。

网友:
对啊!陶宝上要买东西的话信誉高的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楼主的遭遇非常同情,也为后人警钟长鸣啊。在网上购物千万要小心

网友:
买东西不要贪便宜 , 基地配件也很好啊 。

网友:
淘宝吗,不可能个个都能淘的到宝
这句话说的很对啊,很贴切,呵呵
楼主,我在华强也买了一个跟你这个一样的,感觉一般般不好用啊,
还比这个贵了不少,买了三四十块钱好像,被放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