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775FT 高分辨率聚焦问题,晕!

楼主(2008-03-07):
一台LG775FT显示器,显示色彩、形状正常,在800x600分辨率下文本显示清晰,但是调整到1024x768分辨率之后整个屏幕没有一个区域聚焦清晰的,调节了聚焦电位器,无论怎么调都没有明显改善,恳求各位大侠高见指点!
显示器

网友:
查二次电源是否能跟上,如果二次电源不正常,再次调高分辨率也许就不能显示了

网友:
没见过这现象会引起聚焦不清晰,我看也象二次电源的问提.希望高手来解答.

网友:
二次引起的上面都说了,我来说说另一个可能性:
动态聚焦电路是要把行偏转信号藕合过去的,那么在1024X768下是不是藕合出问题了啊!
当然这中可能性很小很小!如果其他都搞不定的情况下不防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