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启动,用吹风机加热I/O,Bios这一块可以启动?(故障排除)请锁贴

楼主(2008-03-07):
冷机开机如下图,,,,
并且蜂鸣器有不停的报警声.
但当用吹风机吹一下后就能顺利开机--

我觉得可能是Bios出问题,不知道谁有这个主板的Bios
这个电脑是兼容机,但显示的LOGO是联想,
是微量的主板,附图

找到Bios重写就OK了

网友:
把BIOS芯片取下来把触点清洗一下。补焊I/0。南桥。再就是查下内存周围。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就是跟你的一样,我只是简单的把BIOS芯片取下,清洗一下触点就可以使用了,一楼的会员说的很对,

网友:
清洗Bios芯片无用,看来要补焊下看看,谢谢

网友:
吹焊 一定要焊牢。。。。。。。。。。。。。。。。。。。。。。。。

网友:
LZ先清洗加焊吧,内存工作异常也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
重新焊了也没有用,求这个板的BIOS程序

网友:
V星的主板支持做的不好。bios的什么东西在网站上都找不到。

网友:
把座子拆了,直接把BIos芯片焊上去也是这样,郁闷了.

网友:
BIOS问题。把BIOS重新焊一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BIOS 坏了吧?  难不成一热就通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