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B故障,灯不亮,铬铁不发热,怎么修啊

楼主(2008-03-07):
安泰信936B故障,灯不亮,铬铁不发热,按开关的时候,有时灯闪一下....我新人...请求帮助..感谢了
[
]

网友:
是刚买的没使用就坏了还是以前用的好好的,突然不能用了啊,最简单的问题是保险丝断了,但保险要断了,好像灯也不会闪,这类问题楼主最好拆开从外观观察到具体确定几个元件上才好回答,不然就象搞个最简单的收音机修理分析起来也需要一大堆问题,如果直接只是把电池装反了大家支再多的招也不如你直接调换一下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说的也是。拆开来看一下。反正结构和电路都不复杂

网友(2009-07-19):
发热丝坏了。拆开看看

网友:
灯一闪可能是开关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