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硬盘自校准注意事项

楼主(2008-03-07):
Seagate硬盘自校准注意事项

1:一般做自检后得日志可以分析;
2:通过PC3000的User commands菜单中不同的命令来查看硬盘中区的分配;

  在自校准后完成后重新使用User commands,之后用SA对比工具进行直观估计,当然大部分变化可以在自检日志中有很好的纪录。
  在自检过程中,一些修改将实际出现在表格里被重新计算(特别是在缺陷列表中)。识别ATA 覆写磁道是很容易的,因为在自检前,它包含代码数据,而在自检后将出现一大组(接近90个)充满“0”的扇区。如果你只是在查找用来记录被自检所删除的ATA覆写。

   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通过Ctrl +D和Ctrl +O命令(把所有的值设为1),允许使用固件操作追踪记录的最大细节,然后一直等待,直至出现“OVERLAY FAILED”通知的出现。在通知出现之前的命令是准备进行覆写载入的命令。

自校准前的注意:

  在进行自检前,必须备份ATA 覆写的磁道及整个Vendor磁道等硬盘原始数据,自检使用单独的电源比较好,不妨碍PC3000再去修其他硬盘,备份后也可以使用指令线直接运行。

自校准操作方法

    使用一条指令线,使用任何可以终端输入输出方法就可以,硬盘与指令线正确连接通讯后,直接使用“N2,,22”命令,CTRL+T开始执行就可以了,当自校准完毕后,使用PC3000写回ATA,然后编辑ID即可。

小知识:不用编辑ID的方法,自校准完毕后不写ATA,写Vendor,不用编辑ID,硬盘直接修复完毕。

网友:
说明书的翻译。看起来很简单的过程,新手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这样也很好呀!对于新手来手是很有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