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菜帖,问一下烙铁头的问题

楼主(2008-03-07):
张先生张老师说过,尖头活小圆头烙铁要进行拖焊的话,最好将烙铁头弄弯,我想问的问题是:怎么弄弯?是加热的时候弄弯还是冷却的时候弄弯?弄多大角度?用什么工具弄?有图解就好了,谢谢高手指点~!!
问题

网友:
温度高了之后用钳子直接弄弯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十三大哥的指点,我先去试试,这样不会损坏烙铁头部吧?

网友:
我的也是尖的,前天刚开始练手,感觉尖的不好用,就用钳子弄了个弯,弯度也不大,就是在弯处出现了一个裂缝,,感觉烙铁头是两层的,

网友:
那种尖的用一段时间就会弯曲的,不用去搞它的……

网友:
我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它弯啊?现在被4楼的老兄一说都不敢弄了,会变成两瓣吗?

网友:
有弯头的卖啊!俺怕用钳子夹坏了,就直接买了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