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纯平有高压无显示,灯丝电压6.2V,帮忙看看

楼主(2008-03-07):
因为是新手,测量数据时也不知道点找的对不对,上电能听到高压的声音,屏幕无显,拆下尾板盖测了一下灯丝7V和GND之间的电压,有时为5V,有时为6.2V,有一次测到7V的时候就有显示了,补焊了几个点,在没动显示器的情况下试了都可以亮了,一上尾板盖不亮,第一次拿下又亮了,再上又不亮,然后就都不亮了,请各位帮忙看看该测哪里.在线等
显示器

网友:
好好把视放板加焊一遍就好了,还有主板的连线

网友:
把灯比尾板部份的全焊了一篇还是这样,测得电压是6.0

网友:
测下G1,G2电压,补焊那些过板线的接头,很容易虚焊的地方。

网友:
G1为-150,G2 30加焊后成了灯丝电压5V了

网友:
G1太负了,都负150伏了哪能亮得,一般前提G1负10到40,加速级也要300V到500V,灯压6V.

网友:
G1为-150,G2 30加焊后成了灯丝电压5V了
肯定不得亮三!电子都射不出去!
光从G1上考虑,就看是不是自动亮度调节电路出问题了!
G2就更不用说了,那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