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1279n

楼主(2008-03-07):
我手头有一显示器对比度调到100 但是还是对比不好 菜单没问题 用的是lm1279N+lm1237 是不是lm1279 容易坏啊 手头没有无法替换。

网友:
无论什么显示器,都不可能用LM1279N+LM1237这个方案。你的这个故障如果是HPC或者其代工的显示器,可以进工厂模式调节对度比或者写数据能解决。

网友:
自己解决了  存储块换新的 调整了一下就好了 不过亮度菜单不能调 不知怎么回事 可是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