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进系统死机

楼主(2008-03-07):
根据原理分析为供电不足,时钟频率不对,电容滤波不良,虚焊等引起的.
测内存供电正常,时钟供电也正常,测时钟22欧电阻正常,测与这相连的对地值只有6换电容故障排除
修板一定不能性急

网友(2009-04-03):
原来电容也有关系 供电 频率 电容 虚焊 都有可能 学习了

网友:
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