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跑码时不跑..

楼主(2008-03-07):
华硕p4b266-c主板..诊断卡有时跑..有时不跑..跑的时候跑到A8就停..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一个好电源试试看,看主板元件有明显烧痕没有。。。。。。。

网友:
电源没问题..也没看见有什么元件烧//老师帮帮我啊..等待中....

网友:
我有一块硕泰克的板也是挡在A8,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好的我去是试试....谢谢楼上的先..希望能好

网友:
百分之八十属于内存与北桥间的信号问题...A7,A8这样的代码....

网友:
搜索A8,很多这样的帖子。A7 A8都是档内存。

网友:
A8:查查北桥与内存间的排阻,以及IO与时钟芯片间的排阻坏没坏

不跑码显示什么。。。。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不稳定吧!

网友:
你说的有时不能跑码的时候是不是主板也点不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