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7):
主板上的电容,用数字万表测量时,数字万用表打到那个档位?数字万用表上显示的数是多少时可以判断是好坏?
谢谢指点~!
不注意吸收前人的经验!看以前的帖子,有这方面的资料的
。
[
]
资料
主板

网友:
在线量是量不准的。在线方法: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上一个头接红一个头接黑看看多大阻值然后赶快反接如果万用表响一会儿不响了一般都不坏。如果第一次接一直响就坏了。
拿下电容如果最后为1反过来后响一会儿也变为1而且跑字比较均匀。电容一定没坏。张老师有个贴子叫维修最基本的电路基础。你最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