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要开机后强制关机在启动一次才正常

楼主(2008-03-07):
正常开机情况下只听到机箱内风扇在转,机箱后主板指示灯没有亮,显视器没有信号黑屏。没有拔掉电源情况下按重启或强制关机重启又一切正常。还发现热机后就算拔掉电源再插上正常启动也正常,第二天早上开机不能正常启动。请你帮帮忙看是什么问题!
Athlon64  X2        5000+(黑盒)
西部数据  硬盘        250GB  串口
金士顿   内存        800  1GB*2
昂达    显卡        2600XT神戈版
昂达   主板        魔剑A770
长城   电源        ATX-350P4  额定:250W 最大:350W

网友:
有那些可能性   请各位指点一二           电源问题

网友:
板卡级问题,祭出无敌替换大法即可。
这样的问题,多半是板子的事,换一块试试看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电源,起码要在350W...如果还不行,然后清洗下主板,故障明显是信号传输问题..

网友:
好的谢谢  新买的电脑  我去找商家去
有了目的性好找他们

网友:
现在有些新的主板,要过一会,热了才可以开机

网友:
感觉是电源的PG信号时间不吻合引起的啊!!!

网友:
是板子问题  寄到厂家保修了     刚买一个多月  就不给换了  运气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