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测试软件mods

楼主(2008-03-07):
第一次发资料,发个mods。能全面测试显存和gpu的性能

网友:
加V星论坛里面的一篇文章,网址忘了记了

如何測VGA BIOS
(使用產纖拷貝盤)
一:測試條件
表1為NVIDIA的BIOS測試表格。我們需要在WINDOWS XP系統環境下測試使用NVIDIA系列GPU的顯卡。首先需要安裝WINDOWS XP操作系統並安裝輿所需測試的顯卡匹配的顯卡驅動程序、Direct 9.0以及DOS環境下的VGA DIAG程式。
二:測試方法(以8958-020為例)
1. Diagnostic Test
在DOS環境下,進入D:\ERP\BATCH找到所需測試的顯卡同名的 .BAT文檔(8959020.BAT),用EDIT 命令運行。在所生成的文件中找到cd\vga\cx0-4200 (其後一般有CALL XXXXCMFT.BAT 語句)。退出名該文件後,進入D:\VGA\cx0-4200後運行8959CMFT.BAT文檔可生成一個MODS.LOG。用EDIT命令運行此文,在生成的文件中找到相關項,填入表格。NV Diag.Classification version:cx0-4200(即運行的測試程式所在的文件夾名稱)、Diag verion:MODS、BIOS Version:ROM Version、GPU PCI_Device_ID: DID、Memory size: Memory size、Test clock(NVclk/Mclk):Graphic Clock/Memory Clock、Chip Revision:Revision、TV-Encoder: TV Encoder、AGP 8Xata Rate.
2. Check Bios Version VID/DID SSID/SVID
進入D:\BIOS 運行VGABIOS 可顯示相關信息。填入表格。運行MSFLASH\MSFLASH –C可得到CheckSum信息並填入表格。Signon Message (Default is disable):開機時沒有顯示即默認為PASS。
3. Dos I/O&Couple display function test
按照要求測試顯示情況,並填入表格。只需要開機後看在DOS狀態下是否有顯示。(TV-OUT:電視信號輸出;CRT:模擬信號輸出;DVI-I:模擬轉換數字信號輸出;DVI-D:直接數字信號輸出。)VIVO test:接上轉接器後,輸入mods –mfg –mfgtest.js -vivo看電視能否有正常顯示。 Diag interactive display test:輸入mods mfgtest.js –check –displays.記錄相關數據。
4. Check Windows-XP NV/Mclk , NV information
在WINDOWS XP環境下,調出顯示屬性選項。點擊advanced後,選擇GeForce FX 5200選項記錄相關信息。(Driver version ( Use WHQL driver )isplay driver Version、Graphic processor(GPU)rocessor、Bios version:Bios、On-Borad memory:Memory、TV Encoder Type: TV Encoder Type、MSI dual clock display(此項只有MSI認證驅動的顯卡才有)
5. WINDOWS XP I/O&Couple display function test
進入WINDOWS XP後,調出顯示屬性選項。點擊advanced後,選擇GeForce FX 5200選項下的nView display mode,按照表格要求選擇不同的搭配,觀察顯示是否正常並記錄。注意:由於板本身只設計雙通道輸出,DVI-I(CRT)+TV-OUT組合不顯示。TV-out (TV DAC B disable on S-out board ): 判斷在DAC B無效de情況下TV-out是否有顯。Video-In:接入攝像機等輸入設備後,能否顯示。
ATTENTIONVI:交互式数字视频系统。DVI-D:直接數字信號輸出。DVI-I:模擬轉換數字信號輸出。DVI-I(CRT): DVI-I加轉換器後等效於CRT接口。在MSI VGA BIOS Check List v1.3 (2003/12/17)中,DVI-D和DVI-I是顯示器直接連接顯卡的DVI-I的接口,DVI-D所測試的是DVI-I信號中的digital信號。
三:整理報告
將報告整理完整,能通過測試的項目記pass不能通過的劃X。將表格中的第1、2、4項pass的顯目的數據填入備注欄內。並將表頭填寫完整。
TV-Encoder在DOS環境下,進入D:\ERP\BATCH找到所需測試的顯卡同名的 .BAT文檔(8959020.BAT),用EDIT 命令運行。在所生成的文件中找到cd\vga\XXX-XXXX (其後一般有CALL XXXXCMFT.BAT 語句)。退出名該文件後,進入D:\VGA\XXX-XXXX後運行XXXXCMFT.BAT文檔可生成一個MODS.LOG。用EDIT命令運行此文,在生成的文件中找到相關項,填入表格。Diag verion:MODS、BIOS Version:ROM Version、GPU PCI_Device_ID: DID、Memory size: Memory size、Test clock(NVclk/Mclk):Graphic Clock/Memory Clock、Chip Revision:Revision、TV-Encoder: TV Encoder、AGP 8X:Data Rate.
進入D:\BIOS 運行VGABIOS 可顯示相關信息。填入表格。運行MSFLASH\MSFLASH –C可得到CheckSum信息並填入表格。
MSI VGA BIOS Check List v1.3 (2003/12/17)
Model: BIOS FileName:
HW Engineer: SW Engineer:
ERP BOM:   Date:
Test Item Description 判定 無法達到標準之原因(說明) 備註
pass/fail
1 Check Bios Version VID/DID SSID/SVID
Ï Signon Message (Default is disable) pass ¡@ ¡@
Ï Bios version pass ¡@ ¡@
Ï Vendor ID pass ¡@ ¡@
Ï Device ID pass ¡@ ¡@
Ï Sub Vendor ID pass ¡@ ¡@
Ï Sub System ID pass ¡@ ¡@
Ï CheckSum pass ¡@ ¡@

2 Diagnostic Test (CMFT.bat)       See mods.log
Ï NV Diag. Classification version pass ¡@ ¡@
Ï Diag verion: pass ¡@ ¡@
Ï BIOS Version pass ¡@ ¡@
Ï GPU PCI_Device_ID pass ¡@ ¡@
Ï Memory size pass ¡@ ¡@
Ï Test clock(NVclk/Mclk) : pass ¡@ ¡@
Ï Chip Revision pass ¡@ ¡@
Ï TV-Encoder pass ¡@ ¡@
Ï AGP 8X pass ¡@ ¡@

3 DOS I/O & Couple display function test       DCB check
Ï TV-out format pass ¡@ ¡@
Ï CRT boot pass ¡@ ¡@
Ï TV-out boot pass ¡@ ¡@
Ï DVI-D boot pass ¡@ ¡@
Ï DVI-I(CRT) boot pass ¡@ ¡@
Ï CRT+CRT boot pass ¡@ ¡@
Ï CRT+TV-out boot pass ¡@ ¡@
Ï CRT+DVI-D boot pass ¡@ ¡@
Ï CRT+DVI-I(CRT) boot pass ¡@ ¡@
Ï DVI-D+TV-out boot pass ¡@ ¡@
Ï DVI-I(CRT)+TV-out boot pass ¡@ ¡@
Ï VIVO test pass ¡@ ¡@
Ï Diag interactive display test pass ¡@ ¡@

4 Check Windows-XP NV/Mclk,NV information
Ï Driver version ( Use WHQL driver ) pass ¡@ ¡@
Ï Graphic processor(GPU) pass ¡@ ¡@
Ï Bios version pass ¡@ ¡@
Ï On-Borad memory pass ¡@ ¡@
Ï TV Encoder Type pass ¡@ ¡@
Ï MSI dual clock display pass ¡@ install SVGA driver to see

5 Window-XP I/O & Couple display Function Test (nView)
Ï CRT pass ¡@ Check the amount of device plug in in nview
Ï DVI-I pass ¡@
Ï TV-out pass ¡@
Ï CRT+CRT pass ¡@ ¡@
Ï CRT+TV-out pass ¡@ ¡@
Ï CRT+DVI-D pass ¡@ ¡@
Ï CRT+DVI-I(CRT) pass ¡@ ¡@
Ï DVI-D+TV-out pass ¡@ ¡@
Ï DVI-I(CRT)+TV-out pass ¡@ ¡@
Ï TV-out (TV DAC B disable on S-out board ) pass ¡@ S-out convert to composite
Ï Video-In pass ¡@ WDM Ver:

6 Twin Bios Function Test
Ï Work Mode Post pass ¡@ ¡@
Ï Safe Mode Post pass ¡@ ¡@

7 Remote controler Function Test
Ï Infrared signal receive pass ¡@ ¡@
TABLE I

网友:
看不懂啊!头都昏啦!有没有简单点的啊!

网友:
就不用跑3d软件测试了。。。。。。。。。。。。。。。。。。。

网友:
只是测试显卡的性能~~不能维修的~~对吧LZ

网友:
下了,
用mats测坏的地方
修好后
再跑mods 看稳定性

网友:
我的显卡坏了!! 想用这个测试下!!呵呵!!

网友:
能测出哪个显存坏了吗????????????????

网友:
学习了 要好长的字符!!!!!!!!

winson_tang -10 -1
新诚达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8-04-11):
请问是什么版本的,可以用 于 5 700吗

网友:
又学习了!!!!!!!!
好东西,被好人拿出。被幸运者分享!!!!!
希望所有的幸运者都来分享自己的知识!!!!!

网友:
看不懂,我的E文实在不行,收藏了,以后好好学习

网友(2008-05-16):
为啥呀老大,我下了第一部,第二个就不让下了.

网友:
不懂啊!头都昏啦!有没有简单点的啊

网友:
下载不了呀,晕~~~~~~~~~~~~~~~

网友:
看不懂啊,都些什么意思吗?。。。。。。。。。。

网友:
太专业了!看不懂啊!

网友:
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