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EXE 转BIN

楼主(2008-03-07):
各位板主你们好! 请帮忙把附件的 bios文件(exe文档)转为 bin 文档! 此BIOS 是笔记本

网友:
找个都不好转~
一般本本的BIOS都是用软件备份或者用编程器备份的

网友:
这个是要写入软盘的,你看下写入软盘后的文件里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入软盘后也是EXE 文档啊!无法转成BIN 文档啊!请教各位老大还有无别的方法哦!

网友(2008-04-25):
你已经写入软盘后,得到L400_A09.EXE文件了,那就可在DOS下用 L400_A09.exe -writeromfile得到RITERROM.rom的文件了。

网友:
什么本子的BIOS,我帮你找找!
我本本BIOS还是全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