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C9FD1796T不开机叽叽叫

楼主(2008-03-07):
美格彩显,型号为:C9FD1796T。故障为开不了机。只听见机机声(是继电器因电压不够高而不能吸合的声音)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不管坏了就叽叽叽的叫吗?而且屏幕没有显示

网友:
你还是先打开机壳,检查一下再说吧,不要没有动手就在这儿发贴呀。

网友:
呵呵。机壳是打开了。有一个2.2uf/400v的电容坏掉了。换了一个电容。继电器吸合了。但是叽叽响的问题还是没有找到。我在查查

网友:
这个电容是不是负压电容哟.如果是的话.前面的负压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