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上DAC151503坏了,请高手进来支个招吧(已飞线解决)

楼主(2008-03-07):
宏基aspire9102WLM的左侧USB口上接移动硬盘后出现无法识别的新硬件,刷了几次都没找到驱动,我的系统是XPSP2的,怀疑是接口电压不足,于是让朋友把移动硬盘自带的电源插上,结果刚插上,马上屏幕黑了,将盘拔了硬关机后再启动,但等了很久后才启动到系统画面,随后噩梦就来了,反复的集线器电涌提示,按网上提示将电源拔了,待机5小时,也想重做系统,但用系统安装盘恢复系统到一半就死机了,只能用备份的GHOST恢复,但那个集线器电涌总是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控制面板的系统里将这个USB ROOT停用了,今天索性把机器拆了,发现在USB插口处有一个正面上行标记为H152下行是G528的八针芯片直接和USB口相连,于是用指针万用表量了一个UCC+端对地电阻,发现正反电阻都在100欧姆,而对照右上脚仅存的USB口也有这个型号的芯片对地电阻正向是400欧,反向是400K,看来还是那个芯片烧了,这个芯片是有三个脚短接在一起和UCC+相连,其中一个脚和地连,附近有几个小到极致的电容电阻,开始怀疑是一个电容穿了,拆下后经测量均无问题,H152G528芯片坏了,可在网上翻的晕头混脑的也没找到这个芯片的一点信息 ,只好在这里发帖求助,可能哪位好心的高手指点一二了,再三感谢~
(3月13日将该芯片拆下,背面印有DAC151503,并完全排除南桥问题,现在主要缺少这个芯片的资料)
【4月23日,跑线后觉得这个芯片应该和TPS2034功能一样,但换上TPS2034后滑稽的是插上鼠标后开机不亮,关机后鼠标灯却亮了,看来这个芯片还是不能用TPS2034代换,在板子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开机+5v,我也实在是懒得再翻腾了,直接从右上方的那个USB口引一条电源线接上后,现在三个USB口都能用了,只是三个口用一个供电模块,多少有些不安定,但也算权宜解决了~再此向热心回复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网友:
现在是一筹莫展了,翻了很多帖子,还没看到这方面的问题啊,希望坛子里的高人给点信息吧,如果有可替代芯片,最好能有接线图和电气参数

网友:
供电只要又5v就行了
肯定是信号问题
没碰到过
不会是南桥管理usb模块坏掉了吧
猜测

网友:
谢谢回复,一般在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并有电涌提示的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小,笔记本的板子多在下游取电并有供电保护,很少损坏南桥了,不同于台式机的直接在5VSB上取电,很多修板子的因为达不到芯片级修理水平或是不想赚小钱往往都把接口问题推到桥路上,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小八脚芯片拆下了,开机后已经没有那个电涌提示了,现在可行的方案也可以直接取5V电到vcc上,但这么做就相当于台式机的直连,少了一层过流保护,自己的本子实在不舍得这么做啊,宏基的本子用料也真垃圾,很多芯片连个商标都没有,电用电阻上也没有参数说明,坏了只能平感觉互换

网友A:
你提供的H152G258这个不是型号,有没有其他标记

网友:
插错了一般烧U盘,你的主板碰上了前后加电,挂了供电元件。

网友:
是的,我也怀疑是这样才损坏我的接口供电模块的,也怪我粗心大意了,考虑朋友的移动硬盘供电不足时,用一拖二的硬盘接线插在两个USB口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H152G258这个不是型号,有没有其他标记

我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型号的,这都是模块表面印的,已经拆开了,在后面印的是DAC151503,这个宏基商家确实奸透了,除非到他们维修点有图纸,一般的维修点想修完全靠技术了,但他们那个售后维修点太黑,拆机什么不动就是一百,这些银两都购买PICMA转接卡了

网友:
凭感觉和MAX85X系列的芯片差不多,但因为确实具体参数不敢冒然替换,再这些东西都需要邮购了,拿到手里不能用浪费钱财不说最关键是时间啊,所以特希望有知道这类资料的朋友提供些高见

网友:
把这个芯片换成保险电感算了.应该没有什么大事.感觉这个芯片像是个八脚场管.

网友:
我也希望是个8脚场管,呵呵,但看外围软件有电容有电阻的,并且不是那种典型5678脚短在一起,所以不敢判断成场管,楼上说的换保险电感倒是可行,但就是保护效果差多了,而且接大负载时压降太厉害了啊

网友:
在网上又寻到一副图,感觉用绿色圈起来的部分和我板子上用的电路很贴近了,但这个图是直接下载来的,原图尺寸很小,那个芯片有些看不太清,好像是GMT_G648BIP8U_M8OP_SP吧,不知道那位朋友能就这个芯片具体描述一下呢

网友:
能提示找到设备,供电应该没有问题,看看数据的线是不是断了,还有就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现在我只能把这个USB口禁用了,不然总是提示电涌,因为是接移动硬盘的外接电源后出现黑屏,然后端口坏的,不应该是数据线的事情,而且我拆机后发现USB附近的供电模块对地电阻明显偏小,信号没有短接对地电阻也大约在400欧,现在主要是这个供电模块找不到资料也看不出生产厂家,不是专业维修的,手里没有替换件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下,赚点积分,这阵子找资料经验下的太多了

网友:
楼主想办法取下此芯片。然后打开USB接口看有无提示。如还有肯定SB不保了

网友:
肯定那个八脚芯片烧了,把芯片供电脚接个2.2欧母的电阻直接过来。。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热心回复,我拆机后把这个八脚芯片的两个对地端弹开了,手里的焊台和一些工具让朋友拿去了,过几天等拆下来我发个图上来,现在没有集线器电涌提示了,使用上不耽误,不太象南桥的问题,目前看八脚贴片肯定是穿了,直阻都有问题,这几天通过查找资料也学习了不少东西,飞线引5V电过来好办,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个供压保护电路,找套可行方案放在我的台式机上,中凌865PE的板子上面连个保险电阻都没有,直接在上游取电,通过本子这次教训真担心台式机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今天我把这个IC用焊拆下来了,在背面印的是DAC151503,看来这个是型号吧,我又把左上脚的USB上的同型号IC拆了,按18楼朋友说的换在右侧了,开机后USB使用正常,南桥问题可以排除了,关键是这个IC到底是做什么的,有的说是升压模块,有的说是保护电路,我业搞糊涂了,在网上根本查不到相关资料啊

网友:
应该是供电  但是偶也没资料啊  只好顶一下   等你找到资料麻烦说一声啊

网友:
问一下各位老师有没有资料。大家一起帮忙找一下了

网友(2008-04-23):
现在三个USB口是能用了,只是都靠一个模块供电,以后真的小心侍候了,如果能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