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BIOS的自检报警音代码含义

楼主(2008-03-07):
(图片)

网友(2004-03-14):
--------------------------------------------------------------------------------

S = Short(短)     L = Long(长)
Beep鸣叫音Message含义Probable Cause可能的原因
Action措施
1L 1s内存错误内存错误送修或上门
1L 2s无显示显卡故障送修或上门
1L 3S不能启动检测到无效的系统ROM1.刷新ROM 2.更换主板
2L 1SScroll Lock 灯闪动系统初始化失败,不能启动。系统设置无效。清CMOS,观察跳线位置是否正确
3L设置或硬件失败设置或硬件失败 运行配置和诊断实用程序
1S 2LNum Lock 灯闪动找不到系统内存确认内存的兼容且正确安装
2s系统设置错误系统设置错误 运行配置程序或清CMOS

网友(2008-03-07):
有没有Debug Code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