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买的478假负载咋没有 vid测试点呢

楼主(2008-03-07):
刚才看到大家说量vid电压
我就拿起我的假负载看
没发现上面又vid
只有个vcca
测试点

网友:
vid假负载上都没有标的。

网友:
看见张老回帖我很激动 呵呵
谢谢了 vcc是cpu核心供电
vcca呢?
上面还有个 "到南桥" 是到南桥的线路吗

网友:
做好的那种假负载是没有到南桥的线路,要自己用座子手工去做的,我的就是自己做的

网友:
我看我还是不买那套160的假负载了,自己多学学不光是省钱的问题,还可以学到很多,多看看BBS上的板插引脚图总结一下吧

网友:
我买的假负载95
再taobao上 cpu 和组织卡 一共14件吧好像
上面确实有到南桥线路

网友:
vid测试点呢 vid测试点呢 vid测试点呢

网友(2008-04-21):
那个高手能发下怎么自己做,呵呵,那样就又可以省一大笔钱了。呵呵

网友:
我的也没有呃... 775假负载的才写有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