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220D不认硬盘

楼主(2008-03-07):
拿来时说老不认硬盘,偶尔会认到硬盘,不过装系统蓝屏死机.换好硬盘也不认.更换了南桥,硬盘接口,加焊排阻都不行!搞半天懮闷啊!~

网友:
关注中,以前有A170 时而认硬盘时而不认的,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与硬盘口处有关啊,你可以看看啊

网友:
我想你的5V供电是不是不良引起的,你试着查查5V

网友:
五伏供电当然测过的.正常的,硬盘也转了.

网友:
希望版主能够解决问题 然后告诉我们 学习一下

网友:
不修了,买块好板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不认硬盘打下硬盘接口上各针角的阻值,看有没有无穷大的,如果有压下南桥再试一下,这样可排除是否为南桥虚焊,有些硬盘接口与南桥相连之间会串上一个电阻看看是否为电阻虚焊!

网友:
这机器早几天刚修复一台南桥为VT8235,故障为能认盘,但引导不了,光盘启动看硬盘里的文件一切正常,偶尔也不认盘.回焊南桥一次后正常,交货后顾客反映机器用了一个多小时,又出现同样故障.打阻值都是正常的,第二次回焊又正常了,以防顾客再次回头,仔细观察主板.南桥是焊在主板背面,正面处于键盘下方.而且没有贴有任何防尘的护垫,发现主板正面比较脏,特别是晶振周围,故把南桥范围电路板仔细清洗了一遍,然后垫了一层塑料纸,交机后顾客一直未回头.

网友:
9楼的兄弟经验不错,很会琢磨的嘛!很欣赏

网友(2008-07-21):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这个型号的本本,也是这个问题!

难道要换南桥??

这个本本还可以亮,不敢乱动桥,怕万一搞的不亮了就完蛋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紫光的本本跟LZ说的故障现象是一样的,经我检查是南桥到硬盘数据线的排阻中有个排组的阻值增大了,换了该排阻,故障解决

网友:
如果是SATA的硬盘,一定是那个2,3,5,6连接的电容有问题,那些是偶合电容,是3900皮法的电容.你换了看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