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形失真)(故障:虚焊造成

楼主(2008-03-07):
  17纯平,故障现象是正常的显示画面变成了)(形(枕形失真),最直观的就是开始,时间,及关闭符号X等四个个角的图象都顶出了屏幕显示的范围之外,看不到了.
  故障出现的时间不确定.
  我的显卡超过频,是显卡的故障,还是纯平的故障.如是17联想纯平的故障,大致范围是电源部分,还是行\场部分.

网友:
先查一下行幅调制电路,再不行就查S电路,下阻尼管等

网友:
已修好.
首先怀疑是S电容漏电所致,换后故障依旧.这个电容是无极性的,50V/1微发,样子和电解电容一样,不标负极的即是.不过我找它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其次,之后,无意间按行场散热片,故障在出现和正常之间变化,故怀疑锡点虚焊,行\场电路大部分补焊,故障消除.

网友:
  以前,电视坏过一次,故障现象是黑屏,但出现黑屏的时间也不确定.细查发现是高压包脚有几个虚焊.
  看来,故障出现的时间不确定的时候,最大的可能之一就是虚焊.

网友:
枕行管坏了也会引起失真的哦!!!!
补焊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