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

楼主(2008-03-07):
华硕P4P800-X主板接上电源开机后南桥发烫,AGP槽旁边的两个MOS管换了,还是一样,是哪的问题呢,南桥应该没事吧.

网友:
南桥發燙:我是先量3.3VSB(A14)是否短路,內建網卡晶片短路南桥也會燙
給您一個連結,是"夜雨十三天"大大的寶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3-1-1.html

网友:
楼上说的是,先查A14,看看有没短路了。

网友:
测量Q6(3VSB)   Q29(1.5V)  USB_DATA    USB_CLK 对地阻值

网友:
新手区有南桥待机和触发后发烫的文章....

网友:
谁要这个程序呀,我给你上传.换过后还是发烫,拆件了.

308 Bytes, 下载次数: 3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桥挂了.多看新手区的帖子,修板判断桥可以是最重要的

网友:
华硕P4P800-X主板接上电源开机后bq发烫,cpu槽旁边的两个MOS管换了,还是一样,是哪的问题呢,bq应该没事吧.

网友(2008-08-20):
和我的板子一样啊,开机南桥烫

网友:
接上电源开机后南桥发烫,INTEL的板子,查下网络芯片有没有短路的,没有基本就是SB内部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