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医院里用的示波器,而我们测量主板用的是不是一样?

楼主(2008-03-07):
请问下医院里用的示波器,而我们测量主板用的是不是一样?

如题

网友:
频率比较低吧?长余辉的多。

网友:
不是同一输入方式吧,我不知医院的示波器是什么结构,但我们用的一般都有一个探头,内阻较大的.除此以外还要视不同的输入频率和电平辐度去选择量程,你能提供医院用的示波器的面板图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医院里的示波器指的是哪种,医院里也有些干维修的,他们也用示波器,那个示波器与咱们的一般无二。另外楼主可能犯了个大错误——你把监护仪当成示波器了,医院里有大量的监护仪,既有CRT的,又有LCD的。怎么说监护仪和示波器的关系呢?监护仪就是带了传感器(导联探头)的示波器,监护仪的电路与示波器很多地方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导联探头输出的信号很微弱,除了要进行放大外,还要进行隔离传递(以光电等形式进行)。
以前我想去国内最大的监护仪生产厂家——迈瑞,结果没成,遗憾!我几次成功地修复过监护仪,自己翻译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多少知道些。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只是有人问我的,我也就顺便到论坛上问一下,人多力量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长余辉??如果用在主板的测量上还行啊?

示波管上的荧光粉不同,就是亮的长一点。

网友(2009-04-05):
偶原来也以为医院那跟咱维修的一个样.这加明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