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第7脚电压跳变,怎么维修???

楼主(2008-03-07):
显示器电源部分,采用3842这个芯片的,现在是3842的 第7脚电压跳变,维修陷入困境了~~
请大家帮忙看看
芯片

网友:
看看次级有没有短路的,再换3842试试。

网友:
这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 。。。。。。查一查保护电路吧

网友:
次级有短路,保护了,一般行故障高一些

网友:
看下7脚供电的电解电容是否不良,和反馈绕组供电电阻,二级管,和6脚开关管驱动限流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
把上面的综合一下就好了。(一个是输出级短路,再有就是3842的供电电路)
首先断开主输出的负载,接一个假负载,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的话就看下7脚供电的电解电容是否不良,和反馈绕组供电电阻,二级管,和6脚开关管驱动限流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
呵呵~~~楼上的都把话说完了我说什么呀!
学习学习!

网友:
检查一下负载是不是有短路,还有反馈电路正常 不

网友:
把各负载电压报一下.....修过负载短路引起已经很多了.

网友:
是电容不良
是电容不良
是电容不良

网友:
那颗100U/25V的电容替换掉!我遇见很多

网友:
建议LZ 看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5824-1-1.html
或许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