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af能代替w83627f么?

楼主(2008-03-07):
请问w83627hf能代替w83627f么?有个815主板子,故障是插电CPU风扇就转,但不跑码,
用W83627AF代替W8327F,可开机,其他功能都正常,但就是不能安装声卡,
开机提示有PCI摩登<根本没插PCI摩登>,也能找到声卡,不能安装驱动.据说出现故障前还是有声音的啊请问什么原因啊?

网友:
会不会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没听说过i/o和声卡有关系。。。。。。。。。。。。

网友:
有可能是我吹IO时候,损坏了声卡<ALC200>.             ALC200用其他的ALCXXX能替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