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一个基础的问题

楼主(2008-03-07):
HY 57 V 64820HG
HY代表现代内存
57代表SD
V 3.3V
之后的64820HG各代表什么呀?怎么算内存大小?
现代

网友:
可以到Hynix的网站上查,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
HY的条IC上所打的标示:如果是单面128M的,标上直接打的128,但如果是双面128M,则一面打的是64,即两面合起来为12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