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USB

楼主(2008-03-07):
为什么我的电脑一插入USB就断电,要重新启动才可以使用,系统重装过,还是一样?请问各位高手什么问题呀?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源.这是板的问题.

网友:
是哪里的板,不会是主板吧?还是?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是插所有USB设备还是个别问题啊,再是插在面板上的USB还是后排的啊,这个问题很象过流保护动作造成的,或是USB接口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清楚,重新启动后USB可以正常工作,系统正常?

网友:
呵呵。重起再插一下试试还让重起不让了。。

网友:
重新启动后USB可以正常工做,系统正常,是插在面板上的USB.

网友:
有人知道吗?是什么问题呀?帮帮忙呀

网友:
直接从后面插可是否正常?前面面板的接口是靠不住的!

网友:
大家不都给你说了吗
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也可能是 板子本身做工就有问题

网友:
1.供电不足!!!
2.如果是在机箱面板的话,接线有可能错!!!

网友:
更换给USB提供5V供电的原件

网友:
此帖子  说的不明白   到底是前还是后usb    5v短路了吧    多是你的usb设备问题

网友:
插在面板的USB要问题就是要多些,接触不好,会引+5V和机箱短路,一插就重起或关机,遇到的多了,换个USB接口就行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是+5V供电不足,现在已修好.谢谢.

网友:
一般应该是电源,先换来试一下再说
还可以测一下USB数据线,电源线阻抗看是否正常,、
都正常的话南桥坏

网友: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网友:
是不是你的口有短路..或你的口供电有问题..如果不行..建议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