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过不了内存

楼主(2008-03-07):
前几天接到一台七喜的品牌机,主板是845GL.接到时故障为不定时死机,经排查定为内存问题.更换后故障依旧.后来上RST测试,我的天啊!RST报告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芯片问题.我又换了好几根新的内存测试.RST报告都一样.但那些内存拿到别的机却一切正常.昏啊!这板是哪里坏了?

网友:
查lm358和内存旁的场效应管,主板的问题啦!

网友:
应该检查电容和内存供电有关的。可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了,首先要查主存的供电是否正常,最简单的是先要保证供电正常,再考虑其它信号

网友A:
故障为不定时死机

故障为不定时死机
注意是不定时,这就说明有时候是好的,所以不需要检查内存供电,时钟,复位,建议:检查内存槽和CPU座附近的有没有鼓包的电容,有找电压,频率相同的换一下,二要是没有的话,建议对主板吹下风,去灰尘,用刀片在槽内来回刮几下.

网友:
先测试内供。再说你内存的题。你看看内存槽内有异物没有。。

网友:
还是二楼说得对~,再仔细找找,是不是存在供电不足的毛病~

网友:
以上各位提到的我都试过了.上RST还是报警.会不会关北桥的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为不定时死机
注意是不定时,这就说明有时候是好的,所以不需要检查内存供电,时钟,复位,建议:检查内存槽和CPU座附近的有没有鼓包的电容,有找电压,频率相同的换一下,二要是没有的话,建议对主板吹下风,去灰尘, ...

还有这两项不会查啊!:时钟,复位,

网友:
我试过ONDA的NF3主板,用二条256测试RST时出错,但使用上就绝对没有问题。我想了好久也不明白其中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