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自动断电的问题。。

楼主(2008-03-07):
客户打电话让上门
上门她自己安了个cpu风扇 没安好
我给她安紧后
开机5秒后自动断电
我插上检测卡 发现跑26
看来显示器准备显示的时候 断电了
然后再开就跑FF了
我想应该是风扇问题把
不过她没让我修

网友:
恩  有可能CPU接触不良

网友:
现在有些478的散热片底是平的.而有些风扇架又比CPU高,所以散热片根本就没碰到CPU上.开机10秒左右就死机保护了.

网友:
我也见到楼上同志所讲问题.....后来只有更换风扇 了...

网友:
不过我想抱回去试试看是不是风扇的事情
她的cpu上面的硅胶早就没有了
但是她说在家弄不好就别弄了
碰到这种客户也很郁闷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一定是风扇的问题,看起来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风扇的问题,再开还是会走码的,只是比上次时间短而已。FF就是热稳定不好,是不是座或桥有虚焊,有的板子就是不能随便换风扇的,搞不好就粘了。

估计也有可能

那个女客户对她同事可能比较信任
自己说抱到公司让她同事修呢
呵呵就省这点钱 估计她同事也难弄好
FF  就是高手也得琢磨一阵子呢

网友:
个人建议

1、把CPU拆出来通电试机
2、把显卡拔出来通电试试
3、把内存拔出来试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过,基本都是CPU没散到热!

网友:
估计是风扇的散热不好, 导致为保护了, 在bios里设置一下保护温度。

网友:
MSI板子7131/7071,一样没风扇也会保护,上电掉电.等它冷却加点硅胶.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现象,基本上是CPU风散压的太紧,导致开不了机,换个其他的风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