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主板故障一例!!

楼主(2008-03-07):
用户送机器来时是插上电源便不断报警.检查发现机箱复位针正负插反.

恢复后,开机CPU风扇转但不能显示.

拆掉机箱,拿出主板,上假负载,测量478针CPU负载核心供电1.75V正常,复位动作正常,时钟两个均是0.4V.

后发现内存供电电路MOS管击穿.与MOS管D极接的有个二极管脱落电路,短路在其他元件上.恢复二极管,负极接MOS管D极,更换MOS管后,测量内存供电2.3V,负载标2.5V.测得供电MOS管的G极5V,D极3V,S极2.3V.D极接的二极管正端是3.3V供电.

查不出故障.后上真CPU和内存,开机DB卡跑到26后停止.接上显示器,开机时屏显花屏.按下复位键重启后,一瞬间显示屏上正常显示,但立即又花屏.插上键盘或鼠标开机,显示屏都不会显示.DB卡居然显8,复位灯常亮.

据用户称此机原来就不能兼容两个内存条一起上机,带不起机器.这次故障是更换内存条时闻到主板有焦味(估计是内存供电MOS管).

请教一下,内存供电偏低应如何检修?键盘或鼠标接上后不显示,是否IO8712F-A损坏?

COMS电池没电,更换后不能改变任何故障

网友:
线路上有个贴片类似三极管的元件,标识431N,是否就是2.5V三端基准稳压器?

网友:
“机箱复位针正负插反.”复位针有方向????????
1,2.5v低与431n也有关。。。。。。。。
2,花屏是由2.5v 低引起的。。。。。。

网友:
我也纳闷,但复位脚插反确实会滴滴报警.
431N可否不用贴片的TL431代换?

网友:
没听说复位键也有正负,键盘或鼠标接上后不显示,是否IO8712F-A损坏,这个不确定,有时没有供电,肯定不显

网友(2008-08-29):
今天我遇到和楼主相同的故障,不知楼主最后修好了没有。我把内存管子和ic都换了,内存电压还是1.1v的样子。

网友:
内存供电也要到北桥的哟,量量北桥周围的小电容阻值,最好是取下CPU后再量,看有不有特别小的电阻出来

网友:
晕,LZ太有才了,还第一次听说复位有插反的

网友:
845GV是集成显卡的,诊断卡跑26多半是显卡问题,内存应该是过的,所以可能是内存烧的时候影响到北桥集成显卡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