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U盘,但不能用USB硬盘,不存在供电不足,不知为何

楼主(2008-03-07):
为什么我的电脑一插入USB硬盘就死机,要重新启动才可以使用,能使用U盘,系统重装过,还是一样?请问各位高手什么问题呀?我查过,USB使用电源的红5V供电,不存在供电不足的问题,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查看48M USBCLK有没有啊,
2. 再者就是看下USB RESET信号是否有
3. 在是不是过流保护了,将所有下拉电阻去掉,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RRY,还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我是建议先升级一下BIOS,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这样,还是蛮有成效的!

网友:
换个长城300W就可以了,好不USB不要用SB电压

网友:
我碰到过只支持usb1.1的板有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