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块,精英845E主板。跑FF

楼主(2008-03-07):
修到一块精英845E主板,插上诊断卡,开机,跑FF 看一下诊断卡上的复位灯, 过三秒,复位灯闪一下, 过三秒,复位灯闪一下,测复位排针,有3。3V 不知道这板子怎么修。

还有一块杂牌845PE 主板,插上诊断卡,开机,跑FF 诊断卡复位指示灯,一直在那里不停的闪。 不知道怎么修。

还有一块杂牌,815主板,插上诊断卡,诊断卡复位灯,和时钟灯,两个一直在不停的闪。 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这样的提问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不停的复位,可能是一些主要电压不正常,量一下.

网友:
把IO先换了

网友:
还了IO 还是一样, 三块都换了。IO 还是一样。 故障。

网友:
怎么没有主板工作条件的测量数剧,叫人怎么来回大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