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管对地002的问题

楼主(2008-03-07):
我遇到一个华硕的848主板 不过CPU我去掉CPU打下管D级对地阻值002我怀疑下管对地击穿。可上CPU测量他的电压1点多伏正常啊 郁闷 请问这是那里的问题啊?师傅却说正常 请问这个是那里造成的打对地002啊用欧姆档测量也就2欧姆。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啊

网友:
一个师傅说这是正常的 我也不敢搞 没百分之80的把握我不赶换 因为要不就不好返厂 请问有这种扳子么?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如果通电后阻值还这么低的话肯定会有芯片发热很大的。

网友:
遇到过华硕865的板子,CPU供电的电感对地阻值为O欧,照样进系统没事,不知是何道理!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谁能发个草图啊 郁闷不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