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1FP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3-07):
一台DELL 2001FP液晶故障现象如图所示;每一次开机出现DELL的图标时不花屏,当正常显示画面时就花屏。显示器是明基代工。

网友:
你把屏线重新清洗干净,再装好就行了.如果还不行就要重新写数据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重新烧写以下吧

网友:
调出控制菜单看控制菜单有无花屏?如有则从屏线、驱动IC、滤波电容着手!如无则程序很有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