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屏不显示,起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07):
我的IBM T22每次开机不久就黑屏,但画面还略隐隐看得见,拆开屏把高压板与主板相连的排线拔下然后又接上马上就亮了,但不久后又黑.这次我开机把高压板拿下,用烙铁焊一下与主板相连的排线,可能不小心烙铁头碰了一下两条线冒了一下火花,然后再安装回高压板再也不亮了,而且屏后的排线也松了,按一下排线才有画面.但我不小心又被屏碰一下键盘,现在画面怎么也没有了,但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我的天,把故障搞复杂了,各位,请指点指点从何下手维修呀?

网友:
晕,,,这种事情最麻烦,,哈哈..细心慢慢一个一个来吧

网友:
估计是屏供电的保险F4(在板背后扩展槽和MINI槽中间)和高压供电保险F5(在屏线插座右下侧)都烧了.灯管能亮一下就黑的原因有灯管老化和高压包次级短路,还有高压电路本身不正常,但这种情况很少

网友:
我感觉屏线和问题。屏线有断线。以前修过几个。都换了屏线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吃的到票子的,换屏线,换保险,查灯管。高压条,收他个8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的指点,现在灯点得亮了,但还没画面,换了屏线也不得,而且我仔细检查发现主板上的扩展槽旁的Q40三极管烧了,不知道该管起何作用,与我的故障有什么关系呀?没电路图,难呀!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最好连带周围的电路,传张清晰的照片上来,

T22很久没修到了,手头也没废板

网友:
是屏供电保险及高压板坏了,谢谢悦邦及各位,不知道哪位与T22的高压板电路图,请给一份,十分感激!我的邮箱:xiao_xiao118@hotmail.com

网友:
详细的查一下电路应该能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