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二极管吗?可以用其它哪类管换?

楼主(2008-03-08):
如上图,在主板电池附近,加电测cmos芯片各脚时不小心可能把哪里给连上了,图上这个小家伙冒烟了,上面标注的是SS   12这个参数有是什么意思?板上写着D5,我想D指的是二极管吧,这个元件要试正常不正常是不是要把他从板上拆下来测?如果坏了,没有这样的元件的话可以用其它哪些管代替?

网友:
是个二极管,直接从别的板上拆下来装上就行.

网友:
“这个元件要试正常不正常是不是要把他从板上拆下来测?”最好拆下来测准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