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65主板各点电压是不是正常?

楼主(2008-03-08):
一坏865主板,没四针供电插座那种,以前出现的情况:cpu三相供电中三个电容爆过,三个电容全是16V 3300uf,因找不到同号换的25V 3300uf电容,换后好了,用了一段时间后再又死机,后无法再启动起机子,诊断卡跑码C0;又查到CPU底座两个引脚AF3(NC)与AF4(VccVid)短路去掉了,代码从C0变成了FF,诊断卡的复位灯正常、时钟灯正常、各电压灯也亮,用万用表检测各电压如下:CPU供电1.47V,内存3.3V,北桥1.5V,南桥1.5V,IO芯片电压4.80V,各风扇中有12V电压和4.8V,试过电源没问题,5V供电为5.0多V,IO片为w8327F,请教各位前辈我的板子可能是哪块有问题?是不是4.8V这个不对劲啊?

网友:
在本BBS和其它站上泡了好几天了,因为有两块破板子起了贪念学起了维修,呵呵,设备也上了,只买了台胜利万用表和诊断卡,其它设备太贵,连假负载也没舍得买,只好从引脚上测数值(说到这我还没找到一个有头绪的不用负载检测哪点为多少是正常值的教程,请张老师费心给讲讲啊),现在最多做出了上面的诊断结果,感觉自己还差很多,不过挺好玩的,就是天天睡不醒了,呵呵,希望各位前辈给指点指点哦!!!

网友:
你说的风扇电压不知你量的是哪个脚,三个脚应该分别是12V, 5V,0V,电压不对跟线再查查.

网友A:
请你把你的话,用标准的,谁都能理解的普通话重复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你把你的话,用标准的,谁都能理解的普通话重复一遍。

对不起各位了,后半夜困的要命,字都没打好,让各位见笑了,谢谢飞翔前辈关照!

网友B:
电容问题吧   以前我也有快主板电容爆浆换了后也是老是死机  最后废弃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问题吧   以前我也有快主板电容爆浆换了后也是老是死机  最后废弃板子了

就没法再修了吗?现在我不指望修好,主要是想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底座AF3(NC)与AF4(VccVid)短路去掉了    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板子上是连在一起的吗?你给断开了?

这个不清楚,以前我用着没注意,上面有明显的焊锡膏

网友D:
“内存3.3V”应该是2.5v才对。。。。。。。。

网友:
不错,谢谢

不错,谢谢
这个网站上的也很好,要是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网址:pc120120.cn/xiazai.htm
维修视频录象  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NC是空点的,短不短无所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3.3V”应该是2.5v才对。。。。。。。。

有的设计的就是3.3V

网友:
所说的3.3V是VCCSPD

网友:
复位正常不能用复位灯亮来表示。
你不就是换一几个电容呀,你去找几个16V的电容换上看好不好不就知道了

网友:
把所以的电容换了看它还死不死  在不行一步一步查按照维修的步骤 触发 供电  时钟 复位  你这个可能是供电引起的 看多查MOS管 电源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