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NEOXEO 开机几秒黑屏,绿灯

楼主(2008-03-08):
外置电源烧毁(4A12v),用同等电源与用机箱的12V分别测试,有如题现象.拆观高压板无异. 后又用一好的15"屏的高压板测试,不能开机,功率不足? 求解.
黑屏

网友:
功率不足用可调电源进行试验,高压板上的芯片你看下型号,找其资料然后找到保护脚,如果是低电平保护则将脚吸空,故障马上就出来了,估计是电容或者是高压包的问题还有升压管问题

网友:
你用通用高压板代换试试.应该是它坏了啊.电源最好用12/5A的.

网友:
故障还是在高压板的多了,你是否确认代换试机的15寸高压板接线正确?特别是ON/OFF这个控制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