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D-x两次复位,奇怪~

楼主(2008-03-08):
P4S800D-x 经客户反映,在家给显卡风扇加油,之后在插上就不亮了,AGP槽里有油的痕迹,
上假负载测量, 总线时钟电压为3.21V,用
示波器
查看有波形, 其他电压正常,但是在开机之后的2秒后再次进行复位,
上CPU,内存,显卡后,也是复位两次,依旧是不工作,这是什么情况啊?
cpu
显卡
示波器

网友:
我修到过楼主所说的现象是IO坏,但没有打到具体的点,只是触摸IO表面温度有点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