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一进入键盘就动不了(已解决)

楼主(2008-03-08):
本人想学pc3000,先找个免卡板的用用,学会了再买带卡的。下了本坛的免卡板,配制方法如下:
1.把V14目录及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C:
2.把emul目录及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C:
3.把atuoexec.bat config.sys vgaga.com拷贝到C :
4.启动进入纯dos,转到C盘,运行atuoexec.bat ,转入v14目录,运行shell.com
一进入,键盘就动不了。哪位能说说怎么用pc3000免卡板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可是忘了怎么后来就好了    好像是再试几次或者换别的机子用  又或者有些软件必须要卡才可以用的 !

网友:
你或许下载到带卡的PC3000 了,这样就需要卡,不然就会出现像你那样的提到的问题

网友:
这是怎么回事,呼叫大连能给说一下吗.还以为不能用呢?我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啊 :)

网友:
检察一下config.sys 设置是否有问题,,里面要加载一些程序的。

网友:
能的,我的是把装好了DOS622并还装了中文版部分,

网友:
检察一下config.sys 设置是否有问题,,里面要加载一些程序的

网友:
.把atuoexec.bat config.sys vgaga.com拷贝到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