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压坏了内存卡扣

楼主(2008-03-08):
不小心压坏了内存卡扣,把内存压入后不知如何取出?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不相信你拿不出来,想骗分吧

网友:
先固定住主板,用手抓住内存的一头,再用尖点的镊子把卡扣往外拨,一边拨一边往外拔,另一边也是如此,直到整个内存拨出。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老虎钳,不信取不下来。。。。。

网友:
这内存是什么内存吖,有这么难拿的吗?
是普能主机板上的内存,SDR,DDR1代,DDR2代,随便拿出来就行啦,管它坏那一个压扣呢.没压扣照样可以用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