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买那个型号的通用驱动板做维修检测用!

楼主(2008-03-08):
买那个型号的通用驱动板能够适应比较普遍的LCD屏幕  做维修检测用!

网友:
乐华的旧可以适用于大部分的LVDS屏幕  ...

网友:
2023,2013,各要一块,不过屏线你要准备不少。

网友:
其实现在也有些点屏套件是全接口的,既可以支持LVDS 也可以支持TTL屏,例如悦康的M04B5A,但个人觉得论质量还是乐华的好,如果LVDS方面的话,现在新版本的2621比较方便,可以免程序,设跳线就行了。“菲克斯”版主说得不错,屏线你要备不少的了。
  总的来说根据自己要求来选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