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星845主板

楼主(2008-03-08):
我有一块845主板按开机没反应 但是有带机电压,换过IO 还是一样 南桥也不发热 就是开不了机 强行通电 可以点亮 就是开不了机 求各位大虾给点 解决方法

网友:
你看看谐振电容是否坏?

网友:
看最基本的触发条件满足没有?在就是跑开机线路

网友:
补充下:谐振电容是什么啊 放张图片来看看好不啊

网友:
不开机最好修,看最基本的触发条件满足没有?首先必须满足触发的条件:
1.跳线上必须满足2.6V以上的电压
2.待机电压必须正常.3.3VSB
3.32.768KHZ必须起振
4.开关上必须满足3.3V以上的电压
在就是跑开机线路.

网友:
跑不好 怎么办呢 你就告诉我 你个人的精年  大约会是什么坏了啊

网友:
南桥旁边的32768晶振
后便的2个小电容 就是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