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错误

楼主(2008-03-08):
一台联想P4主机一开机就报BIOS错,请从软盘启动,具体什么型号不清楚(标签已掉),采用主板是V星ms-6575E,而联想根本不提供BIOS下载,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是找到了对应主板型号的BIOS,但切不是联想是清华同方的,我先不管了,刷了装上,呵呵,机子点亮了,用起完全正常,本以为没问题了,哪知道交给客人的第三天,嘿嘿,又不行了,出现在同样情况,我就再次刷了,还是同样,一两天后就不行了,我就开始感觉是BIOS芯片(W49F002UP12B)有问题,找了一块完全相同的芯片,再重刷了一次,这次还好,交给客人后很久没出问题,原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三个月后这台电脑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还是找我修,我再把他以前那块刷了,同样只管一两天,再刷自己后来换上这块,却已经不行了,用编程器测试,两块都是好的啊,我又开始找主板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我都找不到是怎么回事,哪位大虾帮帮忙,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哦,差点忘记了,这板子现在一直存不了设置是怎么回事,电池没问题,BIOS供点正常

网友:
我问个题外话
三个月后再找你的话
再修应该还是收费的吧 一般都是保一个月同样问题是吗

网友:
你的BIOS设置都要保证正确,另外,你接上软驱还提示错误吗?

网友:
刷OK后把BIOS的写保护关掉也会这样吗??

网友:
谢谢各位给人见哈,我试过了,都还是那样

网友:
那你去检查CMOS相关电路啊,你查BIOS电路有没有作用那?不保存,将晶振及谐振电容全部更换,还不行的话,不好意思,南桥八成挂了!

网友:
为什么没人怀疑I/O芯片呢?这种情况I/O坏的可能性很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