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BOIS电路好坏

楼主(2008-03-08):
请教:怎样判断BOIS电路好坏

网友:
考考哪位老师分析判断BOIS电路最有道理

网友:
还是一样要看电压,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是基础,测量CE,CS脚等信号,通过对地打BIOS芯片各AD引脚的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BIOS芯片的好坏,通常在诊断卡显示,11、14、41、CO、FO等代码的情况下,大致可以判断BIOS电路有问题,查BIOS电路时应从供电、时钟、复位开始!

网友:
时钟,复位,供电。 13 14 15 17 23 PIN二极体全都是一样的,直连IO的。
读BIOS的时候,23PIN会有一个跳变的电压,这说明主板开始读BIOS了。

网友:
杂牌845关机就重起

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跑CPU修好了后进了系统,可在系统下关机就重起无法关闭,现在郁闷啊,不知道问题在哪里,I/O坏了换过了